致名AM2主板修理

楼主(2009-08-14):
致名NG61M212主板BIOS只显20 ,45,黑屏.那里坏?

网友:
那里都 有可能坏!你这样写谁也给不 了你 好的建议,你最好自己先检修下 电压方面

网友(2010-01-13):
出45代码要亚桥,英伟达的芯片容易空焊

网友:
太简单了,看不懂

网友:
LZ要说仔细点啊,

网友:
你以为人家是天才呀,说这么简单

网友:
是单桥的吧,桥虚焊加焊桥吧。下次求助时一定要把各个电压发上来,以免大家误导你。后果是不堪设想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