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台IBM笔记本网卡芯片

楼主(2009-08-14):
一台IBM 型号是2656    故障是雷击后不能上网,外观上网卡上有一个灯是常亮,由于是第一次修,所以求助,估计是芯片坏了,但是找不到这个芯片是那个(不要见笑),求这个网卡芯片出售地址以及这个笔记本的PFD图。多谢

网友:
可以看下芯片型号,去淘宝买个。。。

网友:
那个黄色灯长亮的话,是网卡挂了,估计换一个网卡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可以看出来是第一次修,主板型号是R31  很老的本本了,基本可以退役了,修的话不如买个PC卡的网卡用用算啦  基本没什么价值!

网友:
是的,谢谢楼上几位兄弟的指点,因为接触笔记本的维修才几次,都是自己看论坛上的兄弟的帖子学习的,已经给客户买了一个PC卡的,但是人家说这样携带不方便,还是想修好这个芯片。好像是绿色的灯是常亮,这个网卡是芯片是什么型号?(因为机器已经给客户了,没办法去看),那些兄弟知道,请指点一下,我好去淘宝上搜索一下。再次感谢兄弟们的指点。

网友:
可是人家说这样携带不方便,还是想修好这个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