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开机线咋跑?

楼主(2009-08-14):
华硕主板按开机键无反应。测开机键电压只有2.2V,电源第9脚的对地阻值只有5欧。开机键第1脚都跑不通。只跑到一个电容。就跑不下去了。再跑电源第9脚。经过一个
三极管
。再往下跑又没了。实在是跑不下去了。
不知道可不可以从电源第9脚飞一根线到开机键上?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出来给点意见
华硕

网友:
看你的维修思路是乱乱的了 ,电源第9脚的对地阻值只有5欧------有5VSB输出即可,开机键第1脚都跑不通。--------怎么会跑不 通?是有有东西当着了就拆掉不 能懒,ASUS的先看清楚它的开机电路是I/O+SB还是ASB100+SB,现在最直接的就是跑通开机线把2.2V搞正常,如果连线都不 会跑就别谈什么维修了

网友:
另一块华硕板子。开机线路跑得通。和这块型号不一样。这一块怎么跑都跑不通。从开机键跑跑到一半就没了。从电源第9脚跑又是跑到一半。又没了。

网友:
耐心点,如果跑一半没了你 想想怎么会有电压,说明你还没跑对线,或许它分几路线,你着找到其中一条

网友:
想想是有点不对劲,怎么会这样?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