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认硬盘,是什么故障?

楼主(2009-08-14):
一台P3的,看不出名字的主板,CPU和内存、电源等没有问题,就是在连接硬盘时不识别。
同样的硬盘在接其它主板时没有问题,那就一定是主板的问题。
请问大家,这块主板出了什么问题?还有没有修的必要?

网友:
换个接口或数据线试试

网友:
换根数据线,如果不行,检查IDE复位,再不行就换南桥了。

网友:
P3的主板在cmos设置里查找硬盘.那里要找到硬盘开机才能检测到硬盘,你可以试试看,但前提是能看到光驱才行.否则可能是桥的问题了.

网友:
可以是数拒线的问题吧

网友:
你多大的盘   先到CMOS里面看能否识别

网友:
南桥和IO都有可能

网友:
用光驱代替硬盘,看能不能检测到光驱,能的话硬盘坏.检测硬盘供电电路.不能检测接口,线.接口的问题的话,检测南桥的好坏.

网友:
南桥  或IO  。我以前修过一台不识硬盘的。做南桥就好了。不知道你这台怎么样。

网友:
这板子做南桥??多大的硬盘,挂光驱能认不能认,先试试再说吧.真要南桥坏了,拆件用吧.

网友:
P3机器修不起就算了,反正修起也收不到几个钱,留到拆零件也没用,直接卖给收废品的,十几块钱一斤

网友:
如果换了数据线和接口还是不好的话 那么就直接换个同样的IO  不想的话就不要修了  大多是桥坏掉了  没有修的价值了

网友:
老主板不支持大硬盘是正常的事。。

网友:
挂个小硬盘试试。。。
40G

网友:
4楼的正解,先换换IDE数,换个小硬盘。再到BIOS里查找。应该可以找到了,再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不用试了,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到,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,后来把BIOS重新刷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看BIOS里能看到不,如果看不到,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硬盘多大呢?同楼上的很多人的意见一样建议检查BIOS,看主板是否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