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S16C 外接显,屏不显!

楼主(2009-08-14):
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人家修过,修不好的!拆开机器发现南桥,显卡都动过,没有待机,我测量了一下,发现待机3V短路,断定是南桥问题!把南桥拆下换上OK的,待机正常,可以加电了,还能跑码到4A,应该是显卡问题,把显卡拿下,发现掉了几个点,补上后,装上显卡,可以跑到60了,但接屏的时候只发现闪了一下,就没动静了,没有任何显示,但外接显示是正常的~!后面又换了一个显卡,还是一样,仔细检查焊盘,没有什么问题!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?或指导一下~!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,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吧,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仔细检查屏线接口,可能有根线断掉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 或是焊盘及屏线接口方面的问题
外接好不一定就显卡芯片好。

网友:
显卡换了两个了,每次做都检查焊盘,是没事的,,就是给屏供电的时候只有一瞬间~!屏显示不了,屏是没有问题的,屏线也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