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查找CPU不供电思路

楼主(2009-08-14):
我这里有个COMPAQ 6530S笔记本,故障现象是,开机风扇长转几分钟后自动关机。拆机后,用打阻卡测试CPU  "VCORE电压 0V"  参考电压 1.1V.....CPU旁边两个电感无电压。 两个‘330’电容无电压。求助高手维修思路。谢谢!

网友:
如果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为低电平就检查其它电压是否都正常了,如果EN信号为高电平就检查CPU供电电路.

网友:
ok 非常谢谢 。。我去检测下

网友:
就这样直接去查CPU了啊,你放CPU测的电压,还是没放CPU测的电压,你换过内存吗,测过其他工作条件吗 ,电流跑多少啊

网友:
谢谢大家。。我按大家说的方法测试下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送专业地方维修.只说长转然后掉电原因比较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