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冠杰7KIRCRT.菜单一直跳动

楼主(2009-08-14):
一台冠杰7KIRCRT.菜单一直跳动换按键无效果.谁有见过的

网友:
这台显示器的尾板上前级,未级和字符都是集成一块的.刚测了下,从主板到尾板的电压,没有5V的输出.会不会是这原因

网友:
菜单问题已经解决,但现在是垂直位置无法调了,

网友:
要更换所有的按键。

网友:
现在是场宽无法调整了。菜单问题已经解决。原来是上面有个C114电容坏了

网友:
那是按键的问题,把所有的全换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