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硬盘

楼主(2009-08-14):
今天有几块三星80G 硬盘  用MHDD检测 20%有红快很多X 盘内还嘎嘎响 请问这样的盘 修复的几率高吗

网友:
赶快备份资料吧!

网友:
这样的盘不好搞吗

网友:
各位大哥请 指点一下吧

网友:
将XX修复下,修复不了的话,估算一下大概占多少空间,比如在前半段30%里都有XX,就将35%的空间偶读屏蔽掉

网友:
是不是这样的盘有坏道 就很难修复了  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吧

网友:
屏蔽掉 是在MHDD下进行吗  这样屏蔽请指教

网友:
资料备份  用硬盘厂商工具清零试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