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高人帮忙华硕K8N 点不亮 不报警(内详)

楼主(2009-08-14):
主要故障描述:(主板华硕K8N) :开机不自检 也没嘟的一声。 开机后红色硬盘灯常亮 电源灯不亮。 电源风扇运行,CPU风扇运行,显卡风扇运行。但是不启动。

试换下说有配件:CPU 内存 显卡 电源 问题依旧。并且拔下内存 显卡启动机器 机器也不报警。

电源更换2个都是230V的。是否还存在电源问题?

那位高手指点下 本人QQ125758061 在线等

网友:
故障卡显示 好像是无法复位 复位灯常亮

网友:
试下把桥附近有二个9916H MOS管换悼, 记得上次修了好几块这种主板都是哪二个MOS问题,好像是给桥提供1.5供电吧,几个月都记不清了!

网友:
楼主是家庭用户而不是专业维修的吧,建议送修吧,免得扩大故障

网友:
你讲的很不明白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板卡级的

网友(2010-04-06):
今天接到的这块板子也是这个现象,我把内存条插槽和桥之间的两个管子换掉就好了···

网友:
板拆出来看一下有没有烧了的。电压都正常嘛?? 你说的不清楚

网友:
诊断卡代码显示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