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S533 775针主板严重烧PCB电路板

楼主(2009-08-14):
好像华硕P5S533主板都有这种通病,这主板使用方正品牌机上的,一个月内接到三块这种主板,而且都是电感细圈严重烧毁,细圈哪一组上下管也烧悼,下管是LD10100管,手上找不到这种管,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!!

网友:
论坛上搜一下,有说的

网友:
60N03可以代用

网友:
电感细圈严重烧,NB坏了,别修了,L坏修复难

网友:
板子修好了, 这板子有三箱供电,我把烧坏哪组供电元件全部换悼, 电容,上下管.电感,下管LD10100我用80N03代换,通电居然跑码了,

网友:
板子修好了, 这板子有三箱供电,我把烧坏哪组供电元件全部换悼, 电容,上下管.电感,下管LD10100我用80N03代换,通电居然跑码了,
引用 网友A:

你不是说L坏了吗?怎么就换MOS管就能修好,而且LD开头的MOS管不是普通的常管,N构通的是不能代的

网友A:
你不是说L坏了吗?怎么就换MOS管就能修好,而且LD开头的MOS管不是普通的常管,N构通的是不能代的
引用 网友B:

L是坏悼了,这个我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去了,上管下管也击穿了,下管是LD10100的,在基地查了下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p;highlight=LD10100   心在飞翔 老师说09N03可以代换,找不到09的倒找了个08N03装上去,通电可以跑码了!

网友:
这也可能是电源质量不佳引起的。以前也遇到过。板应该还可以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