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C-TVM/S主板不跑U 求助

楼主(2009-08-14):
一块客户的华硕P5GC-TVM/S主板,到手后发现不跑CPU 上假负载量测不到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后来上真U测试 发现电压都正常 并且全班时钟复位 都正常 所有关键的供电都正常,但是就是不跑U 测试卡显示OO  后来查看主电源IC ADP3198 的 32 到39脚的VID线 在上CPU的时候只有一根对地
不上的时候没有对地的 但是上面只有一根对地呢,发现有几根VID线是链接到一个189的排阻 上真CPU上电两侧 除开拿一根之前测试对地短路的脚位没有电压以外 其他都有1.25V  按压CPU坐也没用 请问大家这个VID线组合是不是有问题啊 在线等待中!

网友:
U供电,时钟,复位正常,那其他电压呢?U不跑码其他的也也会影响的,比如内存供电,I/O  BIOS

网友:
内存住供电 VTT  bIOS 32脚3.3  南北桥1.5 都正常 内存的SPD供电也正常。现在我怀疑就是VID组合的问题 大家有人恩修过同样的主板或者同样的问题没有 如果VID线不同是 住电源IC的问题还是U坐的问题啊求解 、
饼哥  飞扬 人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