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30 0190

楼主(2009-08-14):
EXTPWR 信号正常。 0190报错, 不管上电池,还是插适配器,都是这样。。。
信号

网友:
信号部分出问题了,9成是进水导致的,仔细检查主板,电池控制相关电路的保险电阻开路比较常见!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0&highlight=x30
参考一下这个

网友:
本本波 说的对, 是进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