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7500le花屏

楼主(2009-08-14):
华硕7500le花屏256m 64位,刀版,测得0-31出错,重植GPU后无变化,还是0-31出错,版上有4颗显存,正面两颗背面两颗,是正面两颗坏还是背面两颗坏呢?

网友:
正反各一颗

网友:
把的标题描述清楚,并上传测试结果

网友:
测试结果就是 0-31 出错
正面     U1
              U2
反面     U3
              U4
是哪两颗呢?

网友:
64位的,4颗芯片那就是坏了两颗了吧。 是不是U1和U3坏

网友:
先测U1周边电路

网友:
测试U1周围(只有几个小贴片电容),无发现异常,换了U1 和U3~~故障依旧~~~下一步怎样做呢?

网友:
在把 剩下两个干掉 !

网友:
把u1  摘掉  打地址线等公共线  对地阻值

网友:
终于把最后两颗显存都换了~~但是。。。。还是一样0-31出错~~画面也没有多少变化。。。郁闷中~~难道GPU挂了?

网友:
如果换U1不行,说明GPU已经损坏了(电路正常的情况下,不知道你所谓的正常是如何测试的?)

网友:
今天把GPU吹下焊到另一块一样的板张,点亮,但是还有一样的0-31错~~确定GPU坏了~~多谢各位支持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