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不会用液晶编程器

楼主(2009-08-14):
基地买的多功能液晶编程器还没用过,这几天想用,我以装好驱动,接好编程器,不知道要写的驱动板怎么接?又没有写明什么情况下怎么接,如;我用3251c驱动板怎么接编程器?希望大家给我个回复,先谢了

网友:
VGA线接显示器头,另一头软插接驱动板。驱动板要接12V电。3251C要用ROVA烧录工具。

网友:
先谢你的指点,是不是先把编程器的显示器头连到3251的驱动板上,最用ROVA烧录工具写?光盘上不是用BitWrite2写吗?

网友:
能否把图片上传看看

网友:
还有写的时候要不要把驱动板上的12v接通

网友:
基地买的多功能液晶编程器应该配有使用说明书吧,多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没有说明书的

网友:
没有硬件使用说明书

网友:
还有要不要把驱动板上的全接上(高压板,显示屏,电源,还有控制板)是不是还要通上电?

网友:
对的。应该都有说明书店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