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人能解答到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8-14):
拓嘉865主板,一开机检测卡显示C7,核心供电,时钟,复位的电压也没有偏低或偏高。内存条也是好的。内存槽附近没有排阻,后来发现上假负载不能复位,上真CPU复位发现是有帧信号。。我看笔记复位灯有帧信号维修第一是压北桥,如果不行刷BIOS。。。这两样我都试了,还是不行。请问下一步怎么办?

yzz163 -6 标题不清

网友:
下一步我看就只能换板子了。我是没头绪。

网友:
内存插槽6个时钟点,一个都不能少,否则北桥脱焊

网友:
要是无时钟怎么办?

网友:
你还是先做下BGA试试。
虚汗是有可能的。

网友:
内存插槽6个时钟点,一个都不能少,否则北桥脱焊
3楼的 那么如果打阻止 这六个点应该是多少呀

网友:
我都试过了啊。DDR1代的。16.17.75.76.137.138脚都是1.22V,,正常啊。。。

网友:
只要重做北桥就行了

网友:
我也觉得啊。但是做BGA你也知道要花多小时间。做了还不一定得。。

网友:
总要试一下的吧,不试怎么知道,试了还有机会修好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