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4S5M d电源IC炸了 求型号

楼主(2009-08-14):
打印口边上的二十脚IC 炸了 只能看出 34cXXXX 求大家查一下 谢谢
电源

网友:
大家帮帮忙啊 百忙之中回一下吧

网友:
看不清楚,如果是一块20针脚的块子,就在SIS板子上面去取一个换上去看看.应该其他地方还有问题,

网友:
找到了 是管理COM的GD75232 找到一个焊上去 还是不跑马 诊断卡所有灯都常亮,有复位 代码就一个D
请教师傅们该如何下手啊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供电管理的RT9602有问题? 可CPU供电有1.5

网友:
串口IC都烧了,你最好量一下IO有没有问题。我觉得IO应该也坏了

网友:
串口芯片直接干掉不用

网友:
换个75185 吧IO也换了

网友:
串口芯片搞掉了 症状还是一样 IO怎么测亮呢?

网友:
COM口芯片烧了,IO估计也烧了,先换个IO试试吧,还有检测COM的供电是否正常,COM如果不用,可以吧芯片去掉

网友:
楼主
帮你找了个差不多的主板
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

网友:
IO应该也坏了,换一个试?用CPU假负载量一下CPU的四大工作条件看是否满足。供电,复位,PG,时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