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K8VT890的维修

楼主(2009-08-14):
拿到此板发现复位灯常亮,量无主供电,本着754先内存后主供,测内存电压正常,又测北桥无1.2V电压,此供电管的G极接着一个LM324的第8脚,测LM324的第一、七、十四脚输出均正常,而偏偏第8脚无输出,查其正相输入脚第十脚,无电压,跑线路到二个三极管,拿掉一个后北桥1.2VOK,上假负载测试发现全板有复位,但奇怪的是CPU无主供电,真不明白,还是先来查ISL6568的关键脚:第四脚5V,第十五脚12V正常,20脚EN为0.2V,并且此脚对地为22(拆掉电源IC后打的值)说明IC应该没坏,用笔划呀划,划到两个三极管,心里一高兴,立即拿掉这两个三极管,还是0.2V,一时没思路了,休息一会儿后,再用笔划了刚才的三极管附近的三极管,又发现一个三极管与EN脚相接,再拿掉后,终于测到EN脚有电压了,为5.0V,装好电源IC后,测VCORE=1.6VOK。

网友:
多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无线学习中。

网友:
拿到此板发现复位灯常亮,量无主供电,本着754先内存后主供,测内存电压正常,又测北桥无1.2V电压,此供电管的G极接着一个LM324的第8脚,测LM324的第一、七、十四脚输出均正常,而偏偏第8脚无输出,查其正相输入脚第 ...
引用 网友A:

CPU主供电没有会有复位?

网友B:
请教楼主,如何看PDF资料,知道哪些脚电压是多少,就拿ISL6568  VCC和PVCC还有ENLL是如何看出来这几个脚有多少伏电压?我老是看不懂PDF的资料,请指教一下,在此谢谢了

网友A:
CPU主供电没有会有复位?
引用 网友C:

的确有,全板都有复位,当时我也奇怪,以为没上U测不出来VCORE了

网友:
请教楼主,如何看PDF资料,知道哪些脚电压是多少,就拿ISL6568  VCC和PVCC还有ENLL是如何看出来这几个脚有多少伏电压?我老是看不懂PDF的资料,请指教一下,在此谢谢了
引用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