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 笔记本电路走到0.55A不开机

楼主(2009-08-14):
刚接到一个东芝M30笔记本,,待机电压正常0.02A  。。。按开机键电流走到0.55A 就停止了。3.3v 5v 均有电压。。。应该那部分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怎么不上PCI测试卡跑一下。

网友:
跑的代码是 4A 76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

网友:
phoenix bios  4A:进行视频的初始化~~~

网友:
内个本子内存槽子容易虚焊
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拔了内存,试一试电流是多大,如果电流还是0。55A,那么就是内存或内存槽子,如果电流不在0。55A显卡的可能大一些

网友:
重做显卡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,,,非常感谢

网友:
把内存拔掉机器有报警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