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spire 3680 跑49不开机!

楼主(2009-08-14):
ACER Aspire 3680 跑49不开机!
感觉好像是检不过显卡,但显卡是集成的.把北桥换了,故障依然!!!
那位高手有修过类似的问题?请指教!
谢谢!!!
不开机
显卡

网友:
故障已排除!

网友:
是那里的事啊

网友:
周建磊
PCI8412

网友:
PCI8412 楼主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啊,你知道也要让大家分享一下嘛!

网友:
PC BUS芯片。。。4几为PCI总线方面的问题。

网友:
LZ 解释下吧

网友:
从一开始
集成单槽 FlashMedia PC 卡控制器、IEEE 1394 开放式 HCI 主机

网友:
PCI8412 好象这板上都没有着芯片哟,你说的是不是那个PCI6412哪个芯片哟

网友:
滕召魁
我的板上是PCI8412,这板有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的.你手上的板是不是独显的呀?或者不是这款板吧?

网友:
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可能会返修噢,那机很少有6412坏的,大部份都是PCI走线断的

网友:
学习了,多数是显卡,楼主的例外

网友:
文旭
请教一下!如果返修的话该怎样修复呢?

网友:
我遇到的跑49有两个方向,一是SB焊接不良,二是PCI走线氧化,6412几率为零

网友:
文旭
SB已经被我换掉了,应该不会虚焊.PCI走线氧化是什么意思呀?是断线吗?

网友:
走线氧化是介于通与不通之间的不稳定状态!

网友:
应该在换一个桥

网友:
我遇的都是显卡和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