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在家如何用门市电脑摄像头监控门市?

楼主(2009-08-14):
兄弟们,本人想在家监控门市,又不想买监控卡,想用门市滴摄像头监控门市,请问哪位仁兄能指点下,该怎么做?
监控摄像头
监控摄像头怎么安装

网友:
在门市里两个方案:
1、买一个带网络接口的摄像头上网
2、PC+摄像头+上网
3、摄像头+手机模块(自己开发)
第1种可靠性高,成本高。第2种方法不需要太多的学习,就和QQ里用视频一样,也可登陆到它上面。第3种方法适合单片机爱好者,可靠性和灵活性也是很高的。

网友:
其实用监控头加视频卡的方案到是不错的
LZ 可以考虑考虑
我最近刚做了个
效果不错
我的方法是:
监控头加视频卡正常做普通的监控
通过花生壳和科迈 一起做域名、解析`

网友:
最方便还是用QQ 的视频 ,但要一直在线。

网友:
现在很多接收卡都支持网络,不过需要花生壳一类软件的支持才行

网友:
直接买个硬盘录像机不就OK了,带网络的。

网友(2009-09-19):
不想要视频采集卡的话,可以在店里做一个远程桌面,装上摄像头,在家里就可以通过远程桌面监控门市了

网友:
现在的监控都有远程监控的呀

网友:
5楼说的方法简单可行 成本也低
如果要求不高
的确是最好的选择

网友:
其实第3个的方法也很简单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