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选个炉子加焊南北桥,请大家帮忙选个

楼主(2009-08-14):
想选个炉子加焊南北桥,请大家帮忙选个,,,因为量少想买个便宜的炉子能加焊南北桥就行。。。大家帮着推荐个

网友:
加焊南北我都是用8305吹的。

网友:
可能是我的风枪不行吧,吹过几个北桥都失败了。。

网友:
要控制好温度,这个很重要

网友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c5f23fe5b3a9a.jhtml
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炉子怎么样。。。能不能处理一些加焊的主板,,

网友:
要想几分钟完成焊接必须全板均匀加热,那个炉子是圆的,只能局部加热,升温速度就得慢,快了板子会变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