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1 第一次开机OK、关机再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09-08-14):
R51 第一次开机OK、关机再开机无显示、测试卡代码跑E0E1
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开机又OK、再关再开就不行啦!
原来的故障是无显示、测试卡四杠的
现在修到这里都没头绪了!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!
是不是没复位所以导致这种现象呢?
电源

网友:
刚修到一个海尔的H338也是跑E0,就PC87591 19PIN的 RESET1电阻腐蚀了 ,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碰到过吗?
要是真的不行只能返还客户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