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TOSHIBA L100 BIOS

楼主(2009-08-14):
求TOHSIBA L100 BIOS

PCB: DAOBH1TB6E7
REV:E

谢谢

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请问你看见笔记本底部有标有型号的那一栏吗?除了L100— (一横后面这里应该还有一些字母或者数字之类),你能提供吗?

网友:
是L100-PSLA0Q 还是L100-PSLA3 呢?或者是 纯粹L100 后面没有序列号呢?BIOS是不一样的!

网友:
LSD兄弟说的是不是D壳上的铭牌吧
上面型号一栏就只有:Satellite L100
L100后面没有一杠,也没有字母和数字

网友:
你是在WINDOWS 系统里面刷BIOS ? 还是用编程器刷BIOS呢?我给一个编程器刷BIOS的文件你吧!

网友:
我用编程器刷
谢谢你

另:BIOS芯片上有一个标,写着BH21

网友:
你去BIOS上传专用帖,我已经上传了上去,型号是你下载以后,用WINRAR解压,然后你会看见有一个文件是bios.bak的文件,用编程器的2进制方式写进BIOS芯片,就行了!

网友:
请问那个文件怎么有IM大小呀
BIOS芯片是39LV040
资料应该是512K才对呀,我备份出来的原来的BIOS也是512
K

网友:
哦!原来还是版本跟你的机器不对,因为我上传的是L100-PSLA0Q 的BIOS,芯片是用大8脚的MX25L8005 芯片

网友:
呵呵
我的BIOS芯片是32脚的
39LV040

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嘛?

网友:
我只有旧一点版本的,不知道适不适合你!是2.0版本的

网友:
已经上传了,先写 L100.ROM ,这个文件吧!用Binary 二进制方式写进!不匹配的话,看看另外那个文件是不是新一点的版本,我都忘记了!麻烦你自己试试吧!不便之处,请见谅!

网友:
LSD兄弟
你上传的两个文件,怎么都是514KB大小的哦

网友:
版主,我真的希望你写一次,看行不行,然后告诉我,可以吗?我用的希尔特580U,没有问题!

网友:
笔记本的BIOS真是好麻烦

网友(2009-09-20):
514K是官网下的BIOS升级压缩包目录里面的文件,连文件名都一样,不能用编程器写,要在XP下升级的
用编程器刷的文件我只有BH1的,是945GM的,你这个BH2是ATI。这种BIOS参入开机的,最好找个一样的芯片刷了试试,找不到记得一定要备份,要不刷错了开不了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