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看懂芯片PDF资料各引脚的电压是多少?

楼主(2009-08-14):
芯片的PDF资料虽然查找到了,可看不懂PDF上的资料,也就不知道引脚电压是多少了,请知道的指导一下,在此先谢谢各位了,
芯片

网友:
请高手们说一下啊,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回答,要看那个芯片引脚是做什么的,再根据它的引脚定义查相应的资料,知道那个信号是怎么个工作的

网友:
怎么长时间啦,还没有高手来回答呢,怀疑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什么芯片?IO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