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主板不过内存故障

楼主(2009-08-14):
主板型号是VC37-GV  测内存,时钟, 地址,总线,电压正常。 BIOS刷过。 刷BIOS和不刷BIOS跑码一样。都是00 C1 B0 C3 C7 01 02 反复那样。U 和桥我压过没有效果。 现在不知道这么去维修思路请教老师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91.92脚电压正常吗?3.3V

网友:
那不就是 总线吗   ?
3.3 有呀  地址 1.2V   时钟 1.3 V

网友:
换个IO试下

网友:
测测内存和座各个引脚之间存在接触电阻吗??

网友:
对。如上楼所说。先换个IO试一下

网友:
好像还是BIOS的问题 换个再刷一下试试

网友:
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内存供电出了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,如果内存供电没问题的话,北桥的损坏可能性比较大,

网友:
内存供电不足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哦

网友:
强烈同意换个IO试下

网友:
换IO  刷BIOS  换晶振

网友:
IO不良或其时钟不正常,还有总线的两个脚对地值是否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