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0 电池灯总是亮

楼主(2009-08-14):
我把电池插上后,电池灯就亮。无论开机还是关机只要电池有点。 灯就永远亮(电池灯) 请问是什么故障?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各路高手指点指点。
电池

网友:
查EXTPWR电路

网友:
有些机器只要有电池,就会一直亮,也可能是没有电它会一直在闪

网友:
肯定是你冲电IC ADP3806的第四脚原器件有损坏.

网友:
Q73坏了,有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