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紫5V转3.3V的小二级管都有什么型号?

楼主(2009-08-14):
如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道的高手探讨探讨

网友:
应该是三脚管吧

三个脚有1117,L1084D等..
二个脚的我就不知了

网友:
还有APL1086也可以...EH11A.....H16A等等

网友:
1117或是场管都可以的

网友:
我说的小三极管是类似702的那种,就是最小号的  有一个型号是AX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