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大侠70T03GH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?

楼主(2009-08-14):
是CPU供电的上管,烧了,导致12V供电短路,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?

网友:
这个有好多可以代吧..
如09N03LA
60T03GH
FDU8880
K3918
APM2510N
等等
好多

网友:
最好是不要代。如果你手上没有那管子的话,你最好是一组全换了,有时候就算给你代上了也用不了多久的

网友:
老板子可以代,新式板子的有可能代了又要坏,尽量用功率大点的,比如80N03  09N03  98N03之类的

楼上的是个高手,能否把工厂维修的经验传授点?小弟经验有限,修过的板类型很少,想像哥们学习学习,不知可否传授一点点?

网友:
70L02H能代替吗?各位大侠帮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