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 笔记本维修 ----不开机
受到警告 1#

楼主(2009-08-14):
DELL D610 笔记本维修 ----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描述: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 分析结果:拆机末看见主板有任何零件烧毁的痕迹,量测3V,5V电路无输出,按开机键,PWRBT#信号有效,但无SUS_ON信号送出,检查USIO晶振32K正常,3VALW以及5VALW电压输出均正常,推定为USIO失效。 修复动作:更换 USIO 芯片 修复结果:开机上电正常,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,按开机键,电源指示灯点亮,表明上% |9 d, _9 k$ s$ g
电正常,原故障修复,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,进XP正常,无任何问题。

网友:
3VALW 5VALW 请问是什么信号? 怎么来的?给IO供电的吗?本人刚修本,请前辈指点一二

网友:
3VALW 5VALW,是两个电压。请问怎样测量这两个电压

网友:
好像哪里有看见过这篇。 复制的?

网友:
USIO  是什么芯片啊,  IO 还是时钟芯片

网友:
转摘的,最好能说明出处

网友:
好啊,高手,以后多多指教

网友:
3VALW 5VALW应该是待机电压

网友:
USIO 芯片   是什么请高手回答,如何检测是这个的呢,这么轻松就搞定

网友:
有3  5V就可以判断IO吗?请详细解释下

网友:
楼主别拽文哟  你可不可以正常点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,只是不明白其所以然

网友:
看不懂 迷茫啊?

网友:
高手,真是高手呀,学习了

网友:
USIO是什么东东,没听说过。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!

网友:
呵呵,忽悠人咯,你用什么测输出信号的,信号图是什么?晶振你测的波形图发出来看看,而且UISO是指什么?希望大家修主板不要误入其中。

网友:
有点假,水分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