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技星I865GE-N BIOS?网上找过没有找到!

楼主(2009-08-14):
求技星I865GE-N BIOS?网上找过没有找到!。。。跑码跑到25就不动了。。没有显示,键盘灯也没有亮,用插个独立显卡上去故障一样。。。还怀疑是BIOS的问题,可是网上没有找到。所以求助!!!!!谢谢!!

网友:
你问下客户这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故障,前几天下雨大雷坏了很多板,如果是的话那有可能是桥和网卡咯!你量下南桥供电阻值

网友:
哦!谢谢!!板是没有明显的烧坏,主板是可以跑码的。。一直跑,,跑到25就不动了。。就死在这里咯!!!我明天问问客户。。。

网友:
25是到显卡了吧 ·~  查显卡  北桥工作条件先

网友:
25跑不过内存,可能共电不足,或上拉电压不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