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场管代码

楼主(2009-08-14):
APM3055L GF39H
D0312 FDD 6530A
NEC K3296 34M
N318AF FDB 6035AL
这些都是代表什么意思????前辈们帮帮我这个菜鸟一下

网友:
这些字符当中有的是这个管子的型号啊
如APM3055L
FDD 6530A
K3296
FDB 6035AL

网友:
可以分辨出哪个型号是供电哪个部分的吗????

网友:
主板上的MOS管都是供电用的噻,你尽管用大功率去换小功率的噻,我现在用的就是98N03,基本都代得起
但有些主板上有那个叫78L05的块子,你要看清楚,不要用MOS管去代啊

网友:
如APM3055L
这个供电那个零件???

网友:
如APM3055L
问的是供电内存还是显卡还是I/O?

网友:
这个用的很多
有的用在南桥(SB)供电
有的用在AGP 显卡供电
有些主板内存供电也会用到它的
简单的说这个管子在主板的那个负载附近(不知道把南桥,显卡,内存等说成负载这个合不合理,如有不对,请楼下的前辈指正 )
,那它就是这个负载的供电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