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可能坏了

楼主(2009-08-14):
我收了个主机
开机不显示
诊断卡显示00
表明主板没有运行
拔内存没报警

客户对换板意见犹豫
所以想我替他维修
你希望大家给点建议

网友:
建议什么?什么机器也不说,唯一的建议就是检测、维修。

网友:
检测过了    换啥都没用
478的板子

网友:
检查过主板给CPU供电有没有正常

网友:
都换过了?你换了什么?既然都换过了没用就没有价值了,我也一直想学修修主板,楼主可以把故障说得清楚点么,也好让坛里前辈们给你建议,我们新手也才会多学点了

网友:
如果你不懂修最好就送去比你会修的人修
这就是我的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