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S200 (应该是M2吧)求助!

楼主(2009-08-14):
开机电流在0.55A不显示,诊断卡跑2b 71,是不是内存不过还是北桥有问题?
内存不过

网友:
先排除内存 ,内存供电 和阻抗 最后查桥,一上来就干桥 会叫你损失很多!

网友:
谢版主!我没搞桥,我只是怀疑,因为是二修板!上一手加焊过北桥,内存供电1.8V正常,打阻值都在748左右,但是显示这个就不动了,外接没显示!机带屏幕是坏的!我都是收回来搞一下而已,请求版主给我更多的思路!

网友:
这机子现在就是跑b2 71 CPU电压只有0.82V???是不是不正常啊?供电MOS管上管的控制电压只有1.02V,下管的控制电压就有5V!电源控制芯片是MAX1981ATEL,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呢?

网友:
我记得下管控制电压有5V的话应该 有短路

网友:
短路??那个是给CPU供电的,连接到电感的,下管一边是接地,一边是5V控制电压,剩下的一边是供给CPU的!那个只量的5欧左右,应该都算正常吧?因为CPU对地阻值是很小的!如果短路的话为什么电流可以起来但是这么低呢?

网友:
CPU 供电0。82 算是正常的你主要还是查下本本波大哥说的内存这一块吧

网友:
终于把北桥焊了下来!表面的其中一个小电容对地的阻值竟然是25欧!!!其他的都有2百多!超级郁闷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