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光DS01吸锡器的的锁紧部分是螺纹的吗?

楼主(2009-08-14):
白光DS01吸锡器的的锁紧部分是螺纹的吗?  就是吸锡器的上半部和下半部结合的地方?

网友:
你是说吸咀吗?不是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地方是螺纹锁紧的还是卡扣锁紧的?

网友:
有空拆一下看看,现在不在杭州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飞翔版主从没拆开过啊  呵呵   这个不用拆开清理吗

网友:
我用过两个山寨牌子都是卡口的。。。。。。。白光的就不知了

这些吸锡器比较容易坏的是里面卡住弹簧的圆环。。。。我两个都是坏了这里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不是假的吧。这是飞翔版主的

网友:
我手上就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你说的那个地方的卡扣的。向右扭一下就开了。/

网友:
卡口式样
大概就90度

网友:
吸锡器都是卡口式的啊,
普通的质量太差了,用坏了N个,,,,还容易买到假货。。
还好欣雪送我一个旧的,用了几年性能都完好如新,,真是一宝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