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F500点不亮

楼主(2009-08-14):
由于万用表坏了
没办法测量电压,只能有直流表,直流表跑到0.5A就不跑了,但有的时候能跑到1.2A左右(只出现了几会),电管加旱过来还没好。请问高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。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虚焊,试着压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

网友:
压过一次 过了有4下左右,在按也没反映了

网友:
在线求救中,由于加旱的时候不小心,把电管给弄烧了
最怕焊这种四方的电管,不知道谁有没有啥技巧。

网友:
杂没人说话啊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郁闷杂就没人说话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