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1 第一次开机OK、在亮机情况下关机之后又开机就不亮了

楼主(2009-08-14):
R51 第一次开机OK、在亮机情况下关机之后又开机就不亮了
跑EOE1
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、现在的待机也不是0.03、而是0.04啦!
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!刚插入电源是0.04等了一下才变0.03的!
请高手指教一下!谢谢了

网友:
你看一下你的内存供电,

网友:
闪存功电具体怎么查呢?

网友:
内存供电你可以从内存电容的正极往回跑,跑到电感就是了,但感觉 “家浩”  是不是以前的那个人?  在论坛是老会员了  我就不信在论坛这么久连内存供电怎么查都没学会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是呀!
我很少自己修、有空的时候自己修一下、所以不是很懂、平时都是拿给别人修的!
今天自己搞了一天、这片板是别人修过的、因为是老客户、所以也想帮他搞一下这片板!
今天终于给我搞亮机了、但是还是没完全修好、就是在亮机的情况下、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、跑EOE1这个代码、查了一下又没有这个代码!唉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肯定是你的1.2M关机之后在开机的时候就没有,维1.2M.

网友:
EO是内存。你查查内存电路

网友:
头都大了、查不到!
现在有时候又跑87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