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跑E1

楼主(2009-08-14):
一台T40有待机,不显示,然后跑码是E1,重新开机又60,还是不显示,一直都不显示,从开机到跑码一直黑屏,屏试过没有问题,下步怎么做???

网友:
内存 重新 插下

网友:
自己查查吧

网友:
首先试着更换内存,注意兼容性。检测内存槽,看看有无空焊或短路。检查内存与北桥之间的排阻的对地压降。这不行,再检测显卡滤波电容有无对地短路。按住显卡开机可否显示。不行就更换显卡再试。还可以测显卡与北桥 之间的排阻。

网友:
如何快速方便的检测内存有无空焊或短路,显卡做过了还是这样

网友:
加焊一下内存槽,北桥内存之间的电阻,加焊显卡

网友:
请问下三楼的那个图怎么看??????????????

网友:
LZ说的跑60,就是黄色那块,里面有60的代码,对应左上角的图,黄色就CPU和北桥问题

网友:
要拨掉内存,看跑码跟之前是否一样的,T40的机子一般通电无显是显卡虚焊得多点。不过九楼的那个图还是有建设性的指导作用的!感谢分享!

网友:
十分感谢白色白色,谢谢你的指点 谢谢!!!!!!!!!!!!!1

网友:
直接换个新显卡!显卡不过

网友:
擦 了 一 下内存现在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