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65P-S3 主板故障00

楼主(2009-08-14):
今天接客户一块主板GA-965P-S3故障为:加电不工作,用诊断卡测试代码为00,拆下板后量各电压都正常,CPU也换过,但就是00不跑码,是否要刷BIOS.
刷BIOS

网友:
龙者
复位有没有?

网友:
刷BIOS 应该保证共电时钟复位 都正常的情况下呀

网友:
有复位,但这个BIOS是笔记本的那种,八脚BIOS, 应该怎么刷?

网友:
哦,先试试..

网友:
没有修过GA的965主板,但听一个GA的维修工说,965的桥坏的特别多

网友:
你怎么确定CPU也过的,要是CPU都过了还会是00?

网友:
直接搞北桥吧,北桥虚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