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管的焊接技巧谁知道

楼主(2009-08-14):
就是这种的,总是焊不好,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啥技巧分享下。

网友:
把芯片取下来后 把焊盘清干净 再 把芯片对上去
用风枪吹会 就好 了呀、、、

网友:
我焊的杂老是空焊啊

网友:
高手们说话啊

网友:
焊锡太少就容易空焊了

网友:
高手们继续发言。

网友:
学习中。。。     焊功不够 。。。

树叉 -10 技术区严禁灌水,要分去领红包,每天10分

网友:
2楼说的方法是正确的。

网友:
多练习,做到心细,手细!

网友:
     有空焊可以用烙铁在补焊   要多上松香

网友:
跟焊小BGA一样的焊法,风枪摘掉嘴子吹,温度到了,会自动对位。再用烙铁补一圈引脚。不过这种芯片如果尺寸大了,850可能吹不动,最好用风筒。

网友:
放点焊膏,再用风枪吹,等锡化了再轻轻的拨动IC,一般都不会有虚焊的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的话焊下来清理干净用烙铁补上锡球,然后再用风筒焊。用点焊膏不可能不行。

网友:
是有难度的要多练习,风枪摘掉嘴子吹,温度到了,会自动对位。再用烙铁补一圈引脚

网友:
这个不是很简单 现用风枪焊上 在用烙铁一拖 在用放大镜一看不就行了

网友:
像这种TSOP封装的芯片,一般不太容易。像ADP系列的电源IC,MAX系列,IO的都是
第一,苦练基本焊功
第二,用热风枪可能会好上些,上时要轻压,使针脚与焊盘尽可能接触。
第三,上完后一定要加锡,可以防止空焊或虚焊。
我是这样做的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这几天我天天焊ADP3205,有点心得。
1、焊盘清理干净,再上一些焊膏,下来焊盘上要托锡,以前我托的快,锡堆的不饱满,焊完总是有空焊。现在我一个一个焊盘堆锡,锡堆大比较饱满。
2、ADP3205上的焊点也用烙铁扫干净,再在报纸上磨一下,各个焊点锃光瓦亮的。
3、定位固定我用磁铁(论坛里学来的,在此谢过)。主板底下放块磁铁,ADP3205上放个螺丝,对好位,放心大胆的吹,绝对不会跑,而且还有一个下压的力,焊起来很爽,基本一次搞定。

网友:
主板底下放块磁铁,ADP3205上放个螺丝,对好位,放心大胆的吹,绝对不会跑,而且还有一个下压的力,焊起来很爽,基本一次搞定。
真是不错的经验学习了

网友(2009-11-26):
头一次听说 用磁铁的这个经验,学习了```

网友:
很好焊,把引脚的锡搪饱满,对位,然后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