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/O能引起无CPU主复位吗?

楼主(2009-08-14):
QDI845GV主板,开始I/O发烫,无主复位,
换后有主复位,但CPU不工作。

网友:
I/O发烫绝对会影响CPU复位
个人理解SB发出PCI#1 PCI#2 IDE三路复位中有一路会复位IO所以说IO坏会影响全局复位 换了之后你量那个主复位是在哪里量的呀 ~为什么你说是确定是主复位能解释么

网友:
换了之后,是有主复位,但没有CPU复位。
还是IO的问题吗?

网友:
CPU的复位是北桥给的,重点查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