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问题!!1

楼主(2009-08-14):
有一台机子,确定是电源问题,一插上电源,机子到26就自动关机,问前辈们这个电源是什么坏了???能修吗?/????
自动关机

网友:
先看辅助电压紫线5V正常吗? 你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里电容鼓包了。

网友:
刚刚拆来看看 电容没鼓 电子完好

网友:
量一下几组直流供电电源电压是否不正常

网友:
是不是C2坏了

网友:
学修主板菜鸟
换了一个电源了 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