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本本怪问题

楼主(2009-08-14):
海尔本本 型号忘记了 客户送来的时候开机刚过显卡要亮的时候就掉电了 拆机后外接显示器直接亮机 再把屏拆上试机 还是快亮了就掉电 排除屏及屏线的问题 想请位各位显示不好会影响到这样的情况吗?

网友:
你得说说是什么型号的才好帮你说   有的主板还是不一样的啊

网友:
看看高压条吧

网友:
高压板的保险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USB囗是单独一块小板,开关板的接线也在小板上.然后显卡是ATI芯片的那种板呀?

网友:
是SIS 的忒片组 确定高压条跟屏还有屏线没有问题 此机器接14。1 的屏就可以点亮,接原装15。4的屏看电流快亮的时候就掉电 屏已换过还是这样

网友:
是不是码片要换一下?

网友:
LZ 运气不好  有碰到怪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