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巧用可调电源维修主板显卡等

楼主(2009-08-14):
可调电源已经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维修工具, 我只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使用它的经验,第一次写这类

文章,写的不好请大家原谅
1 维修主板时候的应用
主板常见的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,这类故障大多是CPU供电短路,也就是12V短路 维修时可以用万用表
二极管档检测CPU供电电路的上管和下管有没有击穿的, 但是有的时候检测不出来, 又不想一个一个拆 ,这时
候可以用可调电源来辅助检测. 首先把可调电源调成0V 电流可以调成最大, 用导线接在12V的供电上 也就是
上管的D极, 慢慢的增加电压, 等到电流达到1A左右时候停止, 可以用手摸一下各个上下管, 哪个发热哪个就坏
了,这种方法也适合于上下管没坏,其他元件或电容短路造成的12V短路现象.但是要注意安全,我曾经修过一个
主板,电容的外观完好没有鼓包漏液,但是加到1.5A电流时,电容突然爆炸,虽然没危险但是吓了一跳 ,换了爆炸
的电容主板就好了,遇到上管没有击穿时,就把导线转移到CPU供电的大电感上边,这时候一定要注意电压不要
超过CPU额定电压,例如478针的不要超过1.5V 方法同上,哪个发热哪个就坏了 也可以判断是不是北桥短路引起的断电
注:因为是短路 电压加不到1V电流就已经很大了,所以加电压的时候要慢慢加
  有的时候不是12V短路 也会出现5V 或3.3V短路 主板亮一下就灭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可以判断出短路元
件 例如网卡 南桥等等
2 显卡维修: 同理方法一样, 但是注意显卡上大贴片电容有时短路, 我修过一块七彩虹的PCI-E显卡,12V短路
我电流加到5A 都没发现显卡上哪儿发热 最后只有重点检查大的贴片电容 发现有一个短路 换掉故障修复
显卡的芯片电压1.2V左右 不要加的太高烧坏芯片
3 修笔记本时候也可以这样 前提是要知道各点的电压不要加高了

网友:
好方法!!现在就修笔记本用的多,  相信楼主的经验以后会有更多的维修人员使用

网友:
这个方法到是不错哟,以后可以来试试了哟

网友:
没想到这样也可以啊。记下经验,为开店做准备。

网友:
经验不错哟以后可以来试试了

网友:
不错的方法因为要好好的利用一下

网友:
呵呵,好方法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方法挺不错, 我今天就试一试

网友:
CPU供电电路有短路的,用这种方法不安全
判断CPU供电场管不是一件麻烦的事,即使全换。
用这种方法,一旦失控上管击穿,瞬间可能会对北桥造成损坏

个人观点,仅供参考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所以我说要注意电流的把握 一般在1A左右 就不会烧东西 只会发热

网友:
我也认同9楼的意见,感觉楼主这样弄是个好方法,但是我用起来不是很顺手。还是用万用表习惯(修主板的供电)

网友:
不错 长见识啦 收藏

网友:
如果判断不是很准确的话,确实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故障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的确不错,我也用过

网友:
以后试一试  注意别伤到自己

网友:
LZ意思应该是在万用表检测不出来的时候采取的方法

网友:
好方法,长见识啦

网友:
学习了。以后可以试试看

网友:
是个不错的方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