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 Q73发烫

楼主(2009-08-14):
前些日子由于柜台没生意,修一回收的料板,板是灌胶的,北桥和显卡都做过,测机为不跑码,看来这板是做桥做挂的.于是,拆了北桥和显卡,北桥没掉点,但显卡掉了好几片空脚,细查有五根数据线焊盘没了,清理好PCB,拿一片北桥上去(最近换用泰克BGA,不错,好使,不比R550差).焊完事,冷板一测,还是不跑信号,还有两块北桥,都是植好珠的,再拆再做,做完测还是不跑,怕有蹊跷,把显卡掉点用漆包线连上,把7500显卡上板,始终不路。骑虎难下了,两片北桥不说,一块好显卡也搭上了,最后一发子弹了,于是又把第三个北桥也上了。冷板测机,大喜。跑码并且亮了。  喜但也忧,Q73发烫,有两回都烧了。换了三个Q73了,它周围的小元器件也换了,像TB PMH4 H8。这几种芯片手里不富裕。就没换,估计跟它们的关系也不大,现上来向大家呼叫。谢谢大家献策。

网友:
会不会TB2脚和Q73的第三脚线路有问题啊,你飞线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 Q73是起什么作用的

网友:
可能还是哪里有短路引起的啊,楼主可以看下点位图和图纸啊.相信你可以修出来.

网友:
Q73发烫的话就检查D9,D9容易击穿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

网友:
同意5楼的意见

网友:
查R870和D9

网友:
看图吧
同意D9D9击穿

网友:
extpwr出问题了

网友:
高手好多,一看都知道哪出问题了,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