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精英848P-A主板不触发故障

楼主(2009-08-14):
此板478CPU,北桥848P,刚拿来时说不通电,我直接换一个电源,好了,能通电,但屏没点亮,把内存重插一下,IDE线全撤掉,屏亮了,但亮几十钞后又黑了,前面板电源指示灯在通电状态也不亮,按开关键关不了,重新接上电源就不能触发了,后发现南桥(82801EB(ICH5))烫手,再发现I/O(W83627THF)也烫手,并比南桥的温度还要高点。现在我就认为只有这两芯片的问题了,我换了一个W83627HF-AW,手头没有一模一样的I/O,但故障一样,不触发,二者都发烫。大家说是不是南桥废了呢??

网友:
就是THF和HF都没说清楚,之前修到过这个一片
,南桥空焊

网友:
接上电源,不触发,但南桥和I/O已经发烫了,现在测得南桥旁的1117中间脚对地阻值才6欧左右。这应该是有短路,I/O我也知道要换同型号的,但要改天去找才有。还要把网卡拆下来??

网友:
还要把网卡拆下来?? ------可以说是很关键的一步,拆了LAN或许修好了 ,3.3VSB给南桥和LAN供电,现在老下雨,被劈就先进LAN,再到SB的 ,LAN短路3.3VSB就有为题,SB就烫了

网友:
我把网卡(RTL8100C)拆了了但依然发烫,1117烫死了,中间脚对地还是6欧左右。

网友:
传说中的桥挂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南桥挂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桥不短路的话一般不会烫 ·~· 除非触发后1.5V那个供电没起来 桥才可能烫

你不触发桥就烫硬改就是桥挂了 ·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了,我把网卡 声卡 I/O全拆了1117中间脚还是6欧左右,接上电源没触发开机南桥和1117都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