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电路怪题

楼主(2009-08-14):
主板加电没反应,电源开关正常,复位开关两处都是5V(正常情况有一个是地),不能给主板加电,寻接地端,对地有一个400欧电阻(另外一处本应该是接地的,可线路找不到,太小了,只测得对地电阻为0,但阻值在升高,可能对地还有个电容什么的,就是找不到)。强制加电,主板可以运行,可是才二三十秒,南桥非常热,所以又电了,估计是南桥对地短路,可是用万用表测得好像对地阻值正常,也没看到什么元件发黄什么的,???太奇怪了

网友:
复位开关两处都是5V,想都明白啦!不可能的,你是看错针脚了,

网友:
无法加电,你应该先查开机电路才是.

网友:
2处5V,IO换下。

网友(2009-09-16):
借LZ的地方问个问题,主板能正常加电,但是不能复位,主板上复位插针上按下时有电压跳变。但是PCI总线上没有复位,CPU也没有复位。像这种情况,是不是除了复位电路有问题之外,就是100%的南桥坏了?

网友:
这问题违反常规还真搞不明白
照理说排针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~~

网友:
楼主的板现在是不能开机吧?那先查开机电路看看!

网友(2010-02-23):
复位的接地脚除了直接接地外,要么最多接个电容电阻接地,不可能也是5V电压的,是不是没看清楚哪个是接地脚。

网友:
I/O啊。。。。跑开机线先吧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