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容爆的离谱(关于换电容)

楼主(2009-08-14):
一块山寨主板,EC78位的电容爆了,爆的像爆竹一样,里面竟然是纸。靠!!!
我像自己去换,我不是专业修理的。我像自己去市场买,那怎么称呼这颗电容呢?EC78?还是?
现在主板是不通电,我像应该是这电容爆了,引起的。自己换着试试

网友:
换电容,要看清正负极不

网友:
你应该请专业的师傅去给你换,以防故障扩大。

网友:
看你说话的态度  建议找专业人士

网友:
高压危险 小心触电

网友:
更换新电容要看清正负极及耐压,要不还会爆的。

网友:
更换相同UF 相同电压的就行了 我换过好几次

网友:
买的时候直接跟他说你要多少UF..多少V的...就行 了
注意买的时候找不到一样的话..只能换比较大的.不能比原来的容量和耐压值小.
换上去的时候注意..正负极...!!!

网友:
找个专业人士   指导下操作

以免再次爆炸   吧自己伤到。。。

网友:
你要自己换的话,有同型号换同型号的,没有的话就找电压不能比它小,UF相差不大的就可以!

网友:
请问一下,显卡上的电容 标明6.3v 1500uf也分正负极吗

网友:
这样爆掉可能不是电容的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

网友:
呵呵;;爆了没有关系的;;就是响了点;;

网友:
不用换了,现在主板的现象是不通电.电容如果这样爆的话,多半是过压。

网友:
如果自己可以搞定自己搞哦,要记得参数大小要差不多就行了

网友:
电解电容里面是纸是正常的,哈哈主板上的电容有10V 1500的  10V 2200的  10V  3300的,你都卖来备用吧

网友:
还是名牌的好,,,,,,

网友:
先找到爆的原因,不要盲目换,先找到故障点,把原因查清楚,见到很多先换电容烧北桥的.

网友:
我想你换了还是一个样。不通电。

网友:
不通电换电容是解决不了的

网友:
这电容好象是CPU附近的啊.可能VCORE电压对短了才爆的这么严重的

网友:
1、电解电容里边当然是纸的啊。
2、换电容一般情况下都要注意极性,尤其是电解电容;
3、换电容一般情况下是电容量可以比原来的大,耐压大于等于原来的。

网友:
爆的 那个 大 小!?

电容 有+正负- 极性!

容量1000UF 1500UF 2200UF
耐压 6.3V       10V       16V

主板 最高电压12V(CPU及风扇供电)

不明白地!
就用  1000UF16V 或 1500UF16V 代换!

网友:
我以前也不会换 华硕的 一换上通电就爆。。。原来正负要反得

网友:
如果你不是做维修的,还是不要搞的好。以免发生危险!如果每个人都你楼主这样,我们还要吃饭吗?

网友:
你应该请专业的师傅去给你换,以防故障扩大

网友:
你应该先找到爆的原因,不要盲目换,先找到故障点,把原因查清楚,见到很多先换电容烧北桥的,看看主板里面是否短路,呵呵,千万别把版少了

网友:
先判断后处理
注意买的时候找不到一样的话..只能换比较大的.不能比原来的容量和耐压值小.
换上去的时候注意..正负极...!!!

网友:
主板上的电容  都得分极性  除了贴片的  那个才是无极性的

网友:
楼上的“俺是老实人”说的很对,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本来事亮的机子,换完电容后就不亮,所以应该找出事电容坏的原因,说的情况像是:过电压,查查电源输出事否正常。

网友:
先找资料看下,不建议盲目动手。

搜索:换电容 ,论坛里有几十篇相关文章。

网友:
这种小小问题,不该放在这里讨论,太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

网友:
支持故障搞大,不然怎么体现我们的专业,搞报废更好,不然主板卖不出去

网友:
更换差不多大小的,电压16V的就行 正多负不要接反就行,

网友:
"先换电容烧北桥"
学习了 !

网友(2009-12-18):
换后测下电压

网友:
高压危险 小心触电
引用 网友A:

   呵呵  小心触电喔

网友:
看看你电容的正负极对好了吗?以免再出现类似情况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