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 19宽,无法1440 x 900 分辨率

楼主(2009-08-14):
各位师傅好,

本人刚换了块 精英 G31 m9, 显示器 LG 194WT (16:10),双接口。 去电子城买了条 三米的 VGA线,
装好后,
显示器分辨率无法调节至 1440 X 900
如果显示器驱动不装,默认显示器的话,最接近的分辨率有 1400X1050 . 如果装上 LG显示器驱动,升级安装不让装,必须手动强制装,装上后最大分辨率只有1280 x 768

操作系统已经换了三四个,驱动程序已经换了六七个,请不要说是驱动的问题啦。。。
恳请诸位指教。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你的显示器EDID数据不对,没有1440 X 900这个模式。

网友:
我的显示器没问题,前一段时间(也就是昨天)用 P35 + 2600 DVI 可以用 1440 x 900 标准分辨率

网友:
原装线质量好,接法配套。另买的线接法可能和原机的不同,质量不同,显示效果不同。VGA线一般都是用6元一米的。

网友:
你好,
我的LG 自带原装线 是 DVI线 所以我不得不另买.
还请指教我该怎么办

我买的线是 8块钱 一根的 三米 vga线

请问我是不是需要 买一条别的?

网友:
更新一下主板的BIOS

网友:
是不是需要所谓的 "15针全通线"? 可以传输 "DDC"的 15针全通线?
我这新买的主板 还在保修 表动不动让我刷bios啊 哥.

网友:
显卡驱动也有关系

网友:
等待答案中····

网友:
今天去买线.回来给答案

网友:
可以肯定的告诉你,线你买了没用的的,你这个就是显卡驱动问题。

网友:
是线有问题,你的VGA线里面少了两条细线。你去买那种所味的原装线吧

网友:
这个现象是你的显卡 检测不到显示器所以调不出最佳分辨率来 如果重装了系统直接17纯平显示器你是调不出 1440*900的分辨率 必须接上19宽屏 而且还得重启一下就会出现这个分辨率  这说明你的线子有问题

网友:
VGA线有问题

网友:
线的可能性大哦,买条好点的试试

网友:
买了线,换了之后,分辨率正常了..1440 x 900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