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不间断黑屏

楼主(2009-08-14):
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15寸显示器(型号:LXB—L15E),开机都正常,过段时间就突然黑屏了,指示灯显示橘黄色,但马上又亮了,过几分种又黑屏,症状反复如此,黑屏时间没有规律,各元器件供电都正常,就是驱动板上有个叫EH13A的发热。请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,还请指教!!!!

网友:
驱动板有短路或电容漏电。先量几路电压对不?再换电容。最后考虑换驱动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