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大家帮助 怎么确认这个管子?

楼主(2009-08-14):
810 集成小板 CPU上面就有2个方块的管子 具体不知道是场效管还是?
上面是这么写的 GFB70N03 下面一行是K0153A 具体是什么管么?可以用什么替换呢?
谢谢帮解答 急急急
cpu

网友:
没人帮帮呀

网友:
是一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,可以用06N03和09N03等等......因为06N03和09N03承受的电流比较大,用在CPU供电这块比较合适。